联想G470改集显

楼主(2015-05-27):
请教个问题:联想G470   CPU2个电感的可以直接取掉显卡用集显吗?谢谢了

网友:
CPU电感去掉电流都上不去,CPU都没发工作了,怎么显呢

网友:
      怎么可以啊    取了后就没有供电了   CPU就工作不了

网友:
直接改电路吧,怎么想到要去这两个电容

网友:
取掉几个耦合电容就可以了

网友:
论坛有高手发过帖子的,你搜索下吧,好像很复杂的

网友:
好像没有楼主说的那么简单吧,光是拆电感就行了
好像要改电路,要刷BIOS才行样

网友:
  改时钟电路 刷BIOS

网友:
用集显肯定是要断独显,你把CPU集显模块供电去掉了,那是什么意思呢,何况电感也不是随便下的,连着反馈电路呢

网友:
不好意思各位,可能我没表达清楚,我现在的情况是:这机子刚来时是显卡短路,不显示,电流直接到400左右,我现在把显卡取下来了,大小写能切换了,现在内外接都不显示,不知是哪儿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摘掉就可以了

网友:
多看帖,总是没有错啊

网友:
不一定是显卡问题!!!有可能电路有问题。。

网友:
他意思是把独立供电去了吧

网友:
感谢各位的解答,现在问题找到了,我这款主板没有设计集显供电,所以肯定显示不了,只能换显卡了。谢谢各位

网友:
有些应该不支持改的把

网友:
bios设置不行?

网友:
集显和独显双显卡的才好弄

网友:
可以改成集显的,只要把独显与CPU之间的耦合电容去掉一个就可以了。看图纸,找。

网友:
你把显卡供电电感断开就行了。可以直接切换成集显的,我试过!!!

网友:
要改电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