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5-27):
Y470用电池掉电,电池不充电,单用适配器正常,电池上上查适配器也掉电有不知道怎么查啊
掉电

网友:
检查电池电路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池充电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测测是不是隔离保护不稳定

网友:
查下放电管是不是坏了

网友:
查查充电电路

网友:
查看充电电路和电池到EC的线路是否有问题

网友:
保护隔离部分有个检测适配器和管理充放电的芯片

网友:
充电电流或者保护隔离看看

网友:
ec和6215都换了还是不行,EC ON没过来充电芯片不工作

网友:
EC63脚电池温度检测脚0V电池端2.0正常中间电阻也正常没断线是EC自己把这个信号拉低了,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

网友:
断电量63脚也阻抗也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