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v5460开机风扇狂转,提示FN-x错误信息

楼主(2015-05-27):
刷bios ok  刷4m那个
版号:daojw8mb6f0 rev:f
显卡:n13p-gv2-s-a2

网友:
官网下载一个直接系统里升级应该也能解决吧

网友:
2楼的好主意呀,没有这么麻烦

网友:
有没EC的

网友:
4MB的BIOS程序里面就有EC BIOS的程序的

网友:
出现这种情况,直接按FN +X 键就可以了,不用刷BIOS吧

网友:
有  其中一个就是Ec

网友:
一般都检测风扇

网友:
4m的桥的bios吗

网友(2017-02-09):
有没有ec的 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