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了一个24v的DC-DC电源

楼主(2015-05-27):
今天修了一个24v转3.3v 5v 12v的电源  开始故障时3.3v短路  测试发现3.3v那一路电容短路更换后电压出来了 可新问题也出来了 3.3v这路用示波器测试发现电压波动大  并且电源有轻微的尖叫声 上图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看怎么修 3.3v的和5v的是个PWM电路。主芯片是ltc1628
这个是3.3v的波形 杂波严重
这个是5v的 ,基本很正常的

网友:
3.3v的稳压调整方式?带个电阻负载再看看

网友:
ps:这个电源貌似工业的,建议给主输出带载,尖叫可能有问题也可能是轻载导致的。

网友:
有两个电源 好的那个 不是这样的也没尖叫声  明天把pwm主芯片换一个试试   电源修的人都想吐血

网友:
3.3v和5v是一个主pwm带的

网友:
断开3 5V看看!

网友:
此电源工作频率高,楼主换的电容是适用的备件吗?另外,按你描述有良品对比,那你有没有测空载两个电源的输入电流是否接近?

网友:
也可能是轻载导致的

网友:
空载时电流差不多  3.3v的那一路 用示波器测试感觉有点杂波  不像5v的那边的波形

网友:
楼主戴上合适的负载试一试...........

网友:
西门子的啊,值钱的玩艺

网友:
好东东,值得一修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电源,,,,,,,,

网友:
楼主的电源是何设备上用的?......

网友:
工控机上面的电源    楼主的那个手册是英文的看不懂额

网友:
这个不错,有示波器就是好。

网友:
楼主的电源是什么设备上的

网友:
工控设备上面的

网友:
电流取样电阻查一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