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70e

楼主(2015-05-27):
   客户送来b470e,装系统死机。把电池查电流表,待机0.222神,这也能开机。果断拆机,不出所料,一对铁破罐烧了,换上,此机器有人修过把cpu周边所有330都换了。换铁皮罐,待机好了。开机进系统蓝屏。报错0x000000128,等高手

网友:
是不是要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呢

网友:
我也是换铁壳MOS管 现在进系统蓝屏重   还没看到谁解决这问题啊

网友:
修好後雖然還能開機,可是依我看CPU已经内伤了,换掉试试

网友:
cpu 肯定出问题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