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552G 0.54开机掉电

楼主(2015-05-27):
    一台4552G 搞了好多天   同行拿来看电流是吧过u  拆机上电   *脏话* 所有供电都出来了
  也是醉了南北桥都换了   还是一个鸟样     EC BIOS也刷了   南桥没BIOS   不知道这么搞了
求大神指点小弟

网友A:
  转换电压都出来了

网友:
南桥的一个1.05V的辅助供电没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转换电压都出来了

是 的   都有了

网友:
      现在电流多少啊

网友:
0.54

网友:
   什么供电都出来    啊   查查平台复位了

网友B:
这个电流应该U 都没过,换个U 试一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流应该U 都没过,换个U 试一下!

换了  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