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75不出cpu供电

楼主(2015-05-27):
芯片是isl6267,不出供电,电流跑到0.38:不清楚它的工作条件,知道的兄弟帮我分析一下

网友:
http://html.alldatasheetcn.com/html-pdf/408863/INTERSIL/ISL6267/2724/7/ISL6267.html这是芯片的引脚定义的网址

网友:
看看有么有进水的

网友:
      就是没有CPU供电  还是还有别的供电没出来

网友A:
这个芯片你什么都没有量怎么 给你分析呀

网友B:
查CPU供电管理芯片工作条件呀]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CPU供电管理芯片工作条件呀]

就是看不懂他的工作原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你什么都没有量怎么 给你分析呀

看不懂工作原理,求大神分析

网友:
换个CPU看看吧!11

网友:
查一下  CPU工作条件  AMD的CPU也爱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