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3触发瞬间掉电附图

楼主(2015-05-27):
    hp电源头坏掉,没法用恒流源。原装适配器接上待机时3。5V有,线性电压正常。触发后一瞬间开关键指示灯灭掉,电源接口白色指示灯灭掉,3。5V芯片51125会发烫,3.5V没了,+3VLP由3.3v降到2.9v    +5VLP下降到4.7v判断应该是后级短路。打一下电感对地值,没有异常,又触发后万用表测电压,没有一个电压出来,第一反应就是把故障范围锁定在3.5v上。按照经验可能是3.5v转换出来的电压有短路,去测量usb口这些接口的电压转换元件,包括开关按键在内。都是正常,测到硬盘接口时发现异常,对地值为0,那么问题就应该在这了。     在5v电感背面的电容   有图的自己看不多讲了
,没有技术含量写出来只是一个判断流程和大家分享,有不足还多指出,

网友:
楼主检测仔细,硬盘5V电容坏少见,以后要注意

网友:
通病一个

网友:
后继短路,上电保护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通病,第一次修这个机,一步一步来,其实也是简单,跑完电路就差不多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