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YO英特尔主板,找不到具体型号,供电都正常,不跑码求助啊!!!

楼主(2015-05-27):
SOYO英特尔主板,找不到具体型号,供电都正常,不跑吗,不复位,加电后网卡烫手,然后诊断卡12v指示灯不亮,把网卡去了还是不跑码,3.3.v正常也,高手们求助啊

网友:
}

海韵之恋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梅捷的主板吧?不知道型号可以拍个图上来让大伙认一认啊。

网友:
时钟复位有没有,都没有说清楚啊。。按照时序查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