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 N5420_DA0R08MB6E2_REV_E2 test ok

楼主(2015-05-27):
Bios N5420_DA0R08MB6E2_REV_E2 test ok

网友(2015-07-10):
不开机  电流跳一次不跳了  刷这个 bios ok

网友:
谢谢楼主 刷了你的BIOS 完美解决一台开机不良的笔记本

网友:
可以亮机,但是风扇不转

网友:
下来试下正修这台机器呢

网友(2015-08-21):
正好有一台刷一个试试

网友:
原来不加电,刷了就显了

网友:
一刷就亮机 确定为好的!症状是电流跑到1.2左右不跳变,不开机, 另外上面有个小伙伴说风扇不转,确实开机不转,进系统后 用鲁大师压力测试一下 就转了!

网友(2017-05-31):
谢谢楼主分享,bios是好的,开机快,谢谢

网友(2017-09-12):
   这个BIOS 绝对好的, 刷了之后故障解决了!!!!

网友:
状是电流跑到1.2左右不跳变,不开机, 另外上面有个小伙伴说风扇不转,确实开机不转,

网友(2019-02-18):
多谢楼主分享       下   载来试试

网友(2019-10-09):
谢谢 起死回生了。本来机器拿来是有时找不到硬盘 有时可以找到  结果把南桥假焊以后不开机了 以后把南桥动歪了 结果找了一片料板拆芯片 植株做上去还是一样 结果想了下 刷BIOS  意外之中  。。好了就万幸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