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电源雷击 求教

楼主(2015-05-27):
这是一个被雷击的电源 ,打开壳子后发现TNY2789PN芯片 开裂。 测量保险没问题。

1. 更换了芯片   没换别的加电 无3.3V输出

2。发现场效应管 管子被击穿 有2个角 是0欧,此外还有下图的2个电阻短路

补充内容 (2015-5-31 21:40):
最新进度在23楼~~~

补充内容 (2015-5-31 21:44):
最新进度 在24楼

网友:
下图2问题  另外这个电源还有哪个零件可能是坏的?

网友A:
兄弟,电阻是好的,,保险电阻,这都不懂,劝你别乱搞,小心被炸一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,电阻是好的,,保险电阻,这都不懂,劝你别乱搞,小心被炸一脸。

哦 知道了  我说2怎么都不行了呢  不懂才折腾嘛

网友:
直接换电源吧

网友:
最好不要乱弄 不然插上去  直接爆炸~~  还是换个电源把

网友:
修电源这么危险啊。。。

网友:
mos都击穿了保险还是好的,这不科学啊

网友:
最好是换个电源稳当些

网友B:
楼主进展如何?期待中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楼主进展如何

网友:
修这样的电源比较耗时间啊,不是专业自己找件也不好找!

网友:
雷击的电源,一般要烧好多元件

网友:
换电源吧,,想练练手的可以修修

网友:
换电源吧,这个可以练练手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还是小心点哦 我上次就被炸了  吓死我了,

网友:
楼主不修了,换新的去了?

网友:
楼主冒着危险在干活,赚钱。

网友:
烧这样了还修啥哦

网友:
灯泡在 绿线和黑线短接胡2秒内会亮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明天找个好的去试试。

网友C:
电源启动时候 2秒串接的灯泡是量的,我找了好电源试过 这个是不正常的。亮的程度还挺高。保险肯定承受不了,等我定的整流桥来了后换下桥和 电感??桥测着没事啊。电感坏的可能不高吧!?

网友:
24-25楼进行中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进展如何?期待中................

24-25楼进行中~~

网友:
这电源还有得修。。。。

网友:
please be careful during work in power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源启动时候 2秒串接的灯泡是量的,我找了好电源试过 这个是不正常的。亮的程度还挺高。保险肯定承受不了 ...

灯泡亮度很高多半是整流桥和开关管击穿了。看看这个贴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560782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