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总开机电路映泰IH61主板开机电路分析的疑问?

楼主(2015-05-27):
徐总开机电路映泰IH61主板开机电路分析的疑问?
截图两张:

第一个截图是5VSB通过UP7704的6脚OUT,输出3VDUAL,给IO待机供电
给VCCDSW。

第二个截图是5VDUAL降压产生3V3-DUAL给IO的SYS 3VSB待机供电。
给桥的的VCCSUS3-3待机供电。
     问题,都给IO提供待机供电一个是IO 待机供电,一个是IO SYS 3
VSB待机供电。这两个待机供电有什么区别?是后者的待机供电给P
CI E B10脚、PCI A14脚提供3.3V待机电压吗?

网友:
看的不少,没有人知道吗?

网友:
总共三个问题:
一IO待机电压与IO SYS待机电压区别?
二:PCI E B10脚、PCI A14脚电压是在IO待机电压时产生的还是在IO SYS待机电压时产生的?
三:开关针电压根据原理可以断定是在IO待机电压时有的?否则无法开关。

网友:
此IO芯片有两个待机供电,此IO支持深度休眠功能。

网友:
明白了,谢老师。第一个待机供电,开关针就有3.3V,跟这是一路的。

网友:
A14  B10都是3VDUAL双路供电待机

网友:
+3V3_STBY 桥的深度睡眠待机供电,从6系列以后的一个桥供电;+3V3_DUAL 桥浅度睡眠待机供电 一直都有的

网友:
地一个电压就是深度睡眠电压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