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70c芯片51123发烫,

楼主(2015-05-27):
联想v470c芯片51123发烫,  我也不打什么字 就直说主题吧 51123发烫   测PC4125短路 取下PC4125也短  我想有可能是51123芯片有问题 进了一个新的还是短路 我就没有思路了 大师们有什么思路啊  我都晕了

网友A:
既然有短路就排除短路点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有短路就排除短路点啊

谢谢你的问答

网友:
测3 5v电感对地阻值

网友:
取下51123 可能是3D3V-PWR-2 有短路

网友B:
教你一招,把电感断开看哪边短。在短的一边接个电源头,电流从0开始往上调不要超过设计电压,看到稳压电流有上升到0。7或是怎么样的去摸板,发现哪个热就拆哪个,如果是南桥或北桥就要先排除外围短路

网友:
不用谢 有短路必然先修短路

网友:
烧一烧   吧

网友:
       难道这机器没铁壳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教你一招,把电感断开看哪边短。在短的一边接个电源头,电流从0开始往上调不要超过设计电压,看到稳压电流 ...

谢谢你 R36V好象有点短路 011

网友:
短路就 烧机呗~~~~~~~~~~~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教你一招,把电感断开看哪边短。在短的一边接个电源头,电流从0开始往上调不要超过设计电压,看到稳压电流 ...

接在电感上面吗

网友:
线性3V短路3d3_pwr_2去了那些地方 一个一个的拆  或者接个1V到电容上面 烧

网友:
用烧鸡吧,比较快,一个个拆工作量大

网友:
这个确实烧鸡比较快

网友:
VREG3 VREG5 的外围有问题,负载

网友:
烧鸡了 U2701B发烫

网友:
51123 3D3V-PWR-2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接在电感上面吗

接在短路的一端,其实不拆也行直接接在短路位置

网友:
芯片发烫,一般不是芯片本身;线性短比较多。

网友:
Replace IO chip. because 3D3V_PWR_2 generator 3D3V_AUX_S5 through PR1422. 3D3V_AUX_S5 generator 3D3V_AUX_KBC

网友:
烧鸡大发呀

网友:
3.5v 都短估计是桥挂了 先打桥上的电容值吧

网友:
这个线性3V短路,很好修的嘛,芯片发烫是因为短路负载过大。

网友:
可能还是后级短了

网友:
是大短吗?

网友:
烧一下看哪个地方

网友:
推荐你用烧鸡大法

网友:
烧机大法

网友:
烧鸡啊 那短烧那 直接短最好

网友:
8 17脚对地 测下短路不短

网友:
量阻止啊 线性的 还有看看io 网卡之类的

网友:
3D3V-PWR-2的后级有短路的了,烧机法。

网友:
使用烧鸡大法,给点耐心总会查出来的

网友:
肯定是 线性电压短路了 。 哪里短 哪里烧鸡

网友:
芯片先拆掉,电流表开2V左右一端接地正级接PC4125正极,手摸EC南桥这部分,那个坏换哪个。

网友:
用烧吧,不是电容坏的话比较难查

网友:
EC短路了,,,,,,,,

网友:
线性电压不对?一般是EC坏引起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烫,一般都是后级短路,

网友:
有电容短路的话  烧机 看下那短路

网友:
一般都是芯片坏了

网友:
发烫很少是芯片坏,百分之八十都是有短路的地方引起芯片发烫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