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联想联想B31r4一体机各BIOS

楼主(2015-05-27):
下载了一个板号是:09181-1n 不可以用 再找找看看谁有 板号是09181-1n ,等待下载啊 ,故障是开机显示DQS training failed on previous boot,reverted to slower DRAM speed下面就提示按F1设置F2复位默认设置,每次只要一按F1就会出现...  进coms也进不去

网友:
我手里也有一个机器。和你的毛病一样的。我刷过BIOS,也不好使。

网友:
楼主搞定了吗?

网友:
拿走,试试。

网友A(2015-07-01):
加焊南桥就好了。我修了好几台了。。

网友B(2015-08-12):
加焊了南桥还一样不,我也是醉了

网友(2017-06-12):
确定是南桥问题吗

网友(2018-01-21):
引用 网友B:
加焊了南桥还一样不,我也是醉了

加焊-----其实也是用不住的,联想就是一坑B,后加一个散热器还能强点(其实南桥很烫,主板在设计时也预留了散热器的固定孔,但联想偏不给安装散热器……)

如果想稳定的话:建议换全新的桥

网友:
不是每次加焊都可以的,有的不是“虚”而是真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焊南桥就好了。我修了好几台了。。

已验证是南桥的问题,加热了一下,暂时能用了。

网友:
试了好几次都不行现在 终于好用了

网友:
这中病都是桥惹的祸,一般加焊一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