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600-05S掉电。

楼主(2015-05-27):
板号:DATE2DMB8E0。
故障为:开机正常,显示正常几秒后掉电。显卡温度升得特别快(烫手),换了显卡故障一样。哪位高手指点一下。。

显卡供电:1.2V。CPU,显卡换过,BIOS刷过。HM55的桥。

网友:
顶一下,,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A:
显卡下放铜片,不要放硅胶,换个好的散热管试试

网友B:
显卡供电1.2会不会偏高呀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显卡供电1.2会不会偏高呀。

1.2只是其中一组供电,还有3。3V供电的呢

网友:
散热不好要看散热器,不行就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1.2只是其中一组供电,还有3。3V供电的呢

1.2V应该是GPU内核供电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.2V应该是GPU内核供电吧?

具体去哪里看图纸就知道啦

网友:
我也修着呢 我换了南桥还是一样 进去亮机过十几秒就掉电

网友D:
  是不是温度高造成的掉电啊。我手里有个M600散热片挂了

网友:
这个我遇到过,最后换掉主办了

网友:
我上次修道是电池引起的   这次你的不好修啊

网友:
是不是温控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供电过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温度高造成的掉电啊。我手里有个M600散热片挂了

散热不好这么难修还有发帖问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.2只是其中一组供电,还有3。3V供电的呢

3.3V正常,显存没一个发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.2V应该是GPU内核供电吧?

GPU是 1.8V

网友:
铜管是不是好的呢

网友:
我修过刷BIOS好的,在淘宝上买的论坛上的都不行

网友(2015-07-07):
有这款机子的BIOS 吗  能分享下吗 。

网友:
楼主  搞好了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下放铜片,不要放硅胶,换个好的散热管试试

不加硅脂,只放铜片,你试过?

网友:
修好了没/.

网友:
坐等楼主是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这个简单啦  显卡周围电容微短路    把显卡拆下来 量一下周围的电容一定有收获

网友:
就少一个字,自己懂的啦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好多I系列的笔记本,如果换PCH后都要刷BIOS才行,不然会出现各种奇怪的毛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