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C600

楼主(2015-05-27):
       这台机器是我自己前几年买的,自己用了两年,给我弟弟一直用到现在,屏轴坏了,以为换个屏轴就好了,从去年开始就是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,不能开机的时候,把电池拔掉过一会装上就能开机,经常出现这种问,拆开机器修的时候呢,它又好了,一直能用,就一直那样用了,现在直接不能开机了,接上可调电源按开机键,电流上到0,043不动了,拿起万用表这量量那量量,发现南桥PM_SLP_S4# 13没有3.3V电压发出,
可是PM_SLP_S3# 有电压发出,断开EC70脚还是没有电压产生,但是EC已经发出了3.3V 的1.8VS_ON 给这个OZ815N的6脚3.3V有的,OZ815N的下管输出5V高电平,怪事,可能是保护了,OZ815N查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问题所在,有时候开机又正常,就定了一个OZ815LN换上看看后回来说。

     定了两个下午到了换上OZ815LN,换上开机电流起来一下又掉到待机状态,还换一个还是掉到待机状态,这就奇怪了,又把旧苡片换上,开机恢复到0,043,是什么情况,难道买的OZ815LN坏的,不可能两个苡片都是坏的,要么旧的是坏的,新买的是好的,还有其它问题么?

    板号是 V30SIX - 37GV3000-C0 - REV C

网友A:
…………这是经验吗?猜猜我学到了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…………这是经验吗?猜猜我学到了什么?

学到什么了

网友B:
OZ815N的下管输出5V高电平是保护了!没检查滤波电容及加焊芯片试吗?

网友:
海尔的是18V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OZ815N的下管输出5V高电平是保护了!没检查滤波电容及加焊芯片试吗?

滤波电容代换过了,焊芯片也换过了,不行又换回来了,你没有仔细看贴子

网友:
18V至19V都能工作

网友:
RTC电路呢

网友:
正常测了3V左右

网友:
      吃过晚饭,拿起板左量量右量量,于是忽就把EC70脚断开,直接从待机5V用一个100K电阻接到815LN  6脚开起脚,奇迹出现了,电流上去了,测量1.8V也有了,一会又掉下去了成待机了,看看电流表,原来是我限流了,把电流表调到最大,开机测试,什么情况,电流5A,保护了,拿起板左量量右量量,测量PC5这个1.8V这个电容阻值接近零,不会吧短路,就在板子上拆拆,拆那与1.8V有关联电路上的原件,拆了一大堆,都没有找到问题,难道是SISM672FX背桥坏了,真不想折,因为手理没有现货,没有办法就把背桥拆了,电容上的阻值正常了,开机测试,电流变成0.269了,再次测量PM_SLP_S4也有正常的高电平输出了,那就定桥吧,等桥到了换上回来接着说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