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278 板号820-2936-b 开机0.3 无cpu供电

楼主(2015-05-27):
客户送来的笔记本 a1278  板号 820-2936-b  开机0.3-0.4之间 拆机测试3 5v 1.05v 1.5v 0.9v 都有 就是没有cpu供电 找出图纸 图上是17511 实际是15092g  测40 39 15脚 5v  1脚开启3.3v  16 17 18脚1.05v   4 6脚 0v 不知道正常不   芯片换过两个都是老样子 谁能帮忙给看下

网友A:
查一下芯片的33、34脚温控电路。

网友:
温控看看  信号

网友:
主要看温控信号是否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一下芯片的33、34脚温控电路。

33 34 脚 4.7v 应该没问题啊

网友B:
把温控信号截断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温控信号截断看看

谢谢 截断温控 cpu供电出来了  但是现在0.6不显示

网友:
这款机器温控爱出问题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温控信号截断看看

截断温控 cpu供电出来了  但是开机电流到0。6不显示

网友:
我对比了下好的主板   33 34 脚4.6v   不放内存没有集显供电 但是这个板子 不放内存集显也有1.1v供电 现在电流到0.65左右不跳变

网友:
刷BIOS  干南桥

网友:
bios是好的 放到别的机器上能亮机的

网友:
你的还修好了,温控坏了,怎么修

网友C:
我的断开,CPU电压也出来了,不会是桥坏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断开,CPU电压也出来了,不会是桥坏了吧

cpu集显供电出来了吗 我这个 集显供电不放内存都有1.05v

网友:
我的这个机器,冷机用电池开机 屏能亮听到开机的声音,但是马上掉电!再按开机键又能开机故障一样,还是掉电,冷机用电源设配器,也是开机能亮屏,听到开机的声音后掉电,但是不能像电池那样多次开机,用电源一般开两次就不掉电了,不掉电的状态是:电流跑0.56 测量cpu集显供电没出,过一会儿风扇狂转,这个怎么搞啊 有没有人遇到过相同的故障啊?

网友:
查温控看看如何

网友:
0.6  cpu工作了么

网友:
0.6应该是自检某个设备不过把?先用示波器看看内存总线有没波形,有就CPU工作了,没有就BIOS,EC,桥总线慢慢查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