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防]
手中有个19V适配器可插显示器吗

楼主(2015-05-27):
手中有个19V适配器可插显示器吗
显示器

网友:
你看一下显示器背面的产品标识贴吧;一般显示器外接适配器的话多用的12v;19v插上去不出意外应该会挂;就算能用也用不了多久;你还是先看一下确认一下为好

网友:
不是原装的可以后配个!但各参数应符合原机要求才行。显示器额定输入电压及正、负极是否与适配器相当。

网友:
兄弟不要为省钱因小失大

网友:
暂时点一下可以

网友(2015-09-16):
来自: 湖南长沙
不建议采用,会使设备老化加快,甚至烧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