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 掉电维修

楼主(2015-05-27):
今天接到一台全集的HP CQ 40 到手时上电  电流到1.5时自动掉电  再次按开关电流没反应 开机指示灯亮  晕  什么情况    拆机  裸板发现还是一样的情况    只能先从论坛下个BIOS 试试   刷完发现涛声依旧   目测板没有进水掉件的情况   只能一点点打阻值  没有有问题   汗   思考第二次开机没有电流   先查查温控   也没有问题   发现桥的型号是216-0674026  这种桥容易空焊  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  上BGA   十五分钟后  上电   嘿嘿  不掉电了   不过跑不过内存   把原来的BIOS 刷回来   搞定   板号是LA-4111P REV:1.0   第一次发帖   希望大家加加分  最后上传的BIOS

CQ40 全集 LA-4111P REV1.0.rar

网友:
又是bios问题??

网友:
最近发表好多BIOS问题啊

网友:
又刷一遍BIOS过了,可以啊,

网友:
1.5掉电,不用想用疯抢臊味吹就就可能判定了

网友:
CQ40基本上就是显卡和BIOS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