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525 LA-8251P 一声报警

楼主(2015-05-27):
今天客户送来一台DELL 5525的
笔记本
有时开机可以点亮,有时候开机不间断的报1声警。电流在1点几。不上内存报2声警。不亮时测各路电压都正常。求各位师傅们指导一下方向。
笔记本

网友:
各位师傅给个建议呀 谢谢了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刷个BIOS 吧 或是拆开看看有没有氧化

网友:
搞个BIOS就OK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,刷 bios 好的。

网友:
刷BIOS还是一样的

网友:
听大家的刷刷看

网友:
刷个bios必好

网友:
刷个bios看下

网友:
如今 遇到一模一样的机器 LZ 修好没有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