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地统货板维修附亮机图

楼主(2015-05-27):
下午刚到教室 强哥给了块统货板说是保护隔离没过  拿到板目测  版号07263(VITAS为他死)外观无明显故障 打各大电感阻值正常加电测待机3  5V没有  再测公共点18.4V  U49D级19V看来真是没过保护隔离
个人分析 要想产生大电流公共点 必须满足:
1.ACAV_IN为高
2.ACOK要开漏输出
3.MAX8731_LDO要有5.4V线性输出
4.DCIN要有供电
实测:DCIN  19V     MAX8731_LDO  0V   ACAV_IN  0V  由于不想轻易换芯片 先测了几个外围电容 发现C11短路 换掉  加电LDO还是没输出

翻开内部框图只要有DCIN19V 就会输出LDO 5.4V

去强哥那领个芯片换上    上电电流刷刷的跑到1.2   测得CPU复位都出来了1.05V 马上拿显示器接上不过还是不显示有种淡淡的忧伤
找同学换个内存和CPU还是点不亮
于是抓ADS#  SMBUS总线波形都正常  内存数据波却抓不到 应该是没过内存  查内存工作条件基本都正常  开始怀疑北桥   先检查北桥附近的电容发现没有短路  电压也都基本正常 不到最后不想动桥

想了一下还有BIOS没刷   去强哥那里拿了个板子把BIOS芯片换上去还是不显示  在去同学那里借了个CPU上电  发现电流在1.2-1.3之间来回条  期待已经的LOGO终于出现了   好他妈鸡冻

发帖不易  还是处女级亮机板  希望各位兄弟多多加分  给点动力

网友:
还有这么好修的板啊

网友A:
给力啊,我的板子抓ADS 和老师的波形没一次像的。愁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给力啊,我的板子抓ADS 和老师的波形没一次像的。愁啊

别愁了 来点分吧兄弟

网友B:
什么原因引起的不亮机?U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什么原因引起的不亮机?U坏了?

换个BIOS芯片  上U就亮了  之前换了好几个都没亮

网友C:
大神就是大神   膜拜啊   什么时候帮我也秒一块板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神就是大神   膜拜啊   什么时候帮我也秒一块板啊

恭喜你  JJ没针小

网友D:
用的着吗?你这么说反而适得其反,别人凭什么给你加分。不给你加分是正常的,给你加分你应该感谢人家。连个话都不会说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用的着吗?你这么说反而适得其反,别人凭什么给你加分。不给你加分是正常的,给你加分你应该感谢人家。连个 ...

只是开个玩笑 没想到有点过了  算了去掉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给力啊,我的板子抓ADS 和老师的波形没一次像的。愁啊

兄弟什么时候回来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只是开个玩笑 没想到有点过了  算了去掉就行了

如果认识的人,你怎么开玩笑都可以。但是你发在论坛上,大家都不认识,容易引起反感。今天没有分了,要不就给你加了。

网友:
大神就是不一样啊

网友:
维修思路清晰。。。学习了。后面那个为什么刷完bios还要换u。。难道bios和u都有问题了。还是刷完bios后挑u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