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OZ9939GN 去保护3脚接地。 以后亮了 就是OZ9939GN 温度高 一直接地不行

楼主(2015-05-27):
OZ9939GN 去保护3脚接地。    以后亮了 就是OZ9939GN 温度高 是不是一直接地不行

网友:
显示器高压板

网友A:
去保护用不住,看看灯管有问题没有

网友B:
去保护只是查出是过压还是过流保护,还是要查明是哪个元件引起的啊。

网友:
灯管看下有无老化和脱焊

网友:
去年我 一直去保护,今年返修很多,返修回来的都是骚高压 骚灯管  连灯管线都骚了,,所以只能建议客户改LED稳定,,,以后不能去保护了,该换的换,该改的改LED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保护用不住,看看灯管有问题没有

那个去保护以后亮了 应该和灯管没问题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去保护只是查出是过压还是过流保护,还是要查明是哪个元件引起的啊。

去保护以后亮了  我改了高压板是暗屏啊 本身就是暗屏 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