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修屏的高手AUO1222-6R代换?

楼主(2015-05-27):
手上的没有同型号的。。140  3.3供电IC

网友:
在废屏上找个脚位一样的,测量地线一样就可以尝试代换

网友A:
只能找找你的废屏有类似的芯片 换上 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能找找你的废屏有类似的芯片 换上 试试

谢了 友达的屏 找了个版号一样芯片周围几乎一样的带换成功了 我估计板号一样的都是屏供电的都可以代换的 友达这个坑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