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改通用驱动板

楼主(2015-05-27):
第一次改通用驱动板,请各位指导下:
按键面板的开关应该是那个是KC吗?ADJ调脚是接ON/OFF,还是PWM呢?

网友:
我一直也想买个通用驱动板,一直担心不会搞,不知道需要买怎么样的

网友A:
KC接开关,ADJ是亮度调节可不接,特殊情况要接,BL是开启接ON/OFF

网友:
只要5v不接错基本不烧东西

网友:
在基地买的通用的驱动板,放了几个月了,等下去试试看。谢谢各位的回……

网友:
kc
是开关的意思

网友:
pwm 接adj  on接b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KC接开关,ADJ是亮度调节可不接,特殊情况要接,BL是开启接ON/OFF

按你的接好了,可是白屏,是屏线不对还是要刷程序呢

网友B:
KC是开关 R是接信号红灯G是接信号绿灯 BL接ON/OFF ADJ接PMW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KC是开关 R是接信号红灯G是接信号绿灯 BL接ON/OFF ADJ接PMW

接好屏线测量屏供电有无短路 笔记本的屏一般是供电3.3V 显示器的屏一般是供电5V 大屏电视机有的是12V 根据屏参选择对应的跳帽

网友:
好的明天再看下

网友:
你买的这个板子很好啊,跳帽的搞程序,,,多少钱啊。。我一直用过的是NT91B要根据屏刷程序的。没有跳帽的

网友:
kc
是开关的意思.点灯接ON/OFF

网友:
17.5元,19寸的,跳成ae,还是白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