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 有时点不亮有时,有时死机

楼主(2015-05-27):
Y450独显,有时电流跑0.9不亮,有时跑1.4不亮,0.9-014之间都有,,有时开机进系统看下电影就死机,有时XP进度条就死机,  换过CPU,换过内存,换过显卡,换过南桥,焊过北桥,换过显卡小板,,,  不知问题出在何处,求帮助,感激不尽!

网友:
手头也有台机器,也是开机能触发,有两次跳变,电流最后停在1.1几,感觉要亮了,就是不亮,有知道的朋友这款机器亮屏的电流大概多少,不妨告知下了。谢谢!

网友:
显卡小板容易出问题的

网友:
换了这么多。。等死机了在仔细测下。。

网友:
这机显卡通病

网友:
这机器显卡坏的多

网友:
Y450烂机器,修过两台都是换供电小板解决的。楼主这全套都搞过了放弃吧。

网友:
你这现象应该是显卡问题   楼主换的是新的显卡吗

网友:
换了新显示的

网友:
换了新显卡的

网友:
会不会显存出问题了

网友:
楼主换了这么多元件,我觉得电流 在0.9A 到 1.4A时,测一下信号,PWROK  3.3V有没有进到南桥,VRMPWRGD 有没有进到南桥,有没有信号CPUPWRGD 发给CPU,估计可能是有个芯片的PowerGood没有,或者没能保持住,导致掉电,

网友:
换了这么多东西,你也算是牛B人物一个了,,这机器容易腐蚀短线,尤其是显卡那部分,,查查看,,还有拆外设,,,,USB口,仔细查下

网友:
刷过BIOS试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