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到现在都不知道敌人是谁

楼主(2015-05-27):
前两天来了hp g4本子,来的时候同事接手的,说“单独用电源正常,单独用电池正常,一起用不给电池充电”,那就应该是充电电路的事,最后弄了那里我也不知道,(好像没修),好了,正常充电了,装机吧,装好后,点了一会就不行了,有短路,不开机了,后来烧鸡大法,烧出一个cpu滤波电容,换上量阻值正常了,插上电源,过两秒钟,有出现短路想象,再量又有件烧了,是这个芯片烧了 ,换上再插电源,过两秒钟还是有短路现象,上图的芯片还是有问题,干脆就不安了,插电源,还是两秒钟有出现短路现象,一测南桥挂了,换了就好了,现在各路电感对地阻值正常,但我不知道还会不会还有东西烧,我都无语了,大神们,上图的芯片是干啥用的啊?也没有管子和他相连啊?干什么用的呢???呜呜

网友:
隔离保护电路的mos管测量一下看看是否短路

网友A:
上图是 CPU供电芯片

网友:
我想楼主是要疯了 我同样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最后亏本给他换了主板 就收了修主板的钱 哎

网友:
不会是管子都烧断了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图是 CPU供电芯片

那看来敌人找到了,cpu供电芯片坏了?明天找一个试试

网友:
楼主大意啊。。。好多图纸CPU供电的管子都在下一页呢。。。。

网友:
真是悲剧   一个问题后面还有几个问题

网友:
我觉得你先把短路的芯片坏了在往下修

网友:
把CPU供电管子电容都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