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1 I5 BIOS备份 和密码芯片程序

楼主(2015-05-27):
今天遇到X201  Tablet   i5的 旋转屏幕  ,开机有个小锁  。是BIOS密码锁,。。必须更换那个密码芯片P24S08才行,密码芯片是一个八个脚的小芯片 比MOS管小。,但是料板上找不到啊,,只能去淘宝买一个程序  刷进去,,这个是用专门的 座子刷的,,没有座子的话  可以飞线刷也行,。。。现在把淘宝买来的密码芯片程序和大家分享一下,,只需要取下密码芯片重新刷写一下就可以了,,不需要换新的芯片,,,顺便备份了原机的BIOS  8MB

x201 I5 bios备份.rar

x201 T410 W510 解密码芯片P24S08.rar

371 Bytes, 下载次数: 112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完全实用的。已经解开密码锁了,。客户拿走机器,忘了拍照了,跟这个系列一样的机器,T410 W510都可以刷这个程序解开BIOS锁。。。其他的好像就不行了

网友A:
遇到BIOS密码锁,都可以通过重新刷写程序搞定吗?

网友B:
用一般的24系列的座不能写入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遇到BIOS密码锁,都可以通过重新刷写程序搞定吗?

这个是我在淘宝买的,可能人家修改过了里面程序,,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一般的24系列的座不能写入吗?

芯片很小哎,你怎么放进去,,我说了你可以飞线,,如果你能把芯片放进去,编程器可以读写 就可以啊

网友C:
今天接了个T410 一开始进BIOS 密码为空 进去之后发现很多项目无法修改 主板电池一拆 蛋疼了 开机直接一把锁 问客户是否设置过密码 客户说刚买的二手机 商家倒闭了找不到人才拿来修的,,,感谢楼主 提供资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今天接了个T410 一开始进BIOS 密码为空 进去之后发现很多项目无法修改 主板电池一拆 蛋疼了 开机直接一把锁 ...

那你解开了BIOS密码锁没有

网友:
你用的什么编程器啊,  飞好了线发现渣渣编程器不支持 检测不到这种芯片啊 我得是硕飞的sp8-a

网友(2017-07-18):
确定可以亮机吗????下载试试。。

网友(2017-10-18):
i7的不知道刷上行不行,下载下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