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65瞬间秒杀 经典不上电维修

楼主(2015-05-27):
希望能加精 修机很快 写的很久
机型:联想Z465
芯片组:ATIRS880M
板号:5753P
故障表现:不触发!
联想Z465的机器,仁宝代工的板子,居然是AMD的架构,比较不喜欢这类机子,拆开一看,当时我就笑了传说中的三修机,果然名不虚传,电源接口附近
保护隔离电路BIOS  待机3 5V  内存供电
BIOS  待机3 5V  内存供电处全都搞过,仔细目检了主板各处,虽然是被修的地方不少,搞的很烂,但还不影响使用,果断测各供电对地值发现公共点处短路,断开前级,发现是后级短路,直接采用自创低压烧机法,发现内存接口附近的一个电容坏了,直接拔掉,此时再触发还是不上电,果断上神器TDSS220
往南桥EC的晶整一按,有正玄波,一般有波,我都不量EC的供电了,直接量了下ECRST LID  BAT LOW  AICN都有的,那么一看架构图

5  6脚居然无波,经测量 发现5 6脚到EC的电阻没了,果断换上,再量还是无波,直接刷了BIOS程序,这下5 6 脚有波了,加电居然不跑码,波波量LPC总线发现无LAD的波形
果断量LPC总线,发现其中一根对地无值,果断飞线,再次加电跑码了,但电流到内存处,反复跳,就是不上去,波波一量内存上,锯齿波形有但是不能持续,排除内存CPU后,直接上bga加焊北桥,OK此机修复

联想Z465 LA-5753P.rar

沙漠孤烟。。。 + 1 赞一个!

网友:
可惜我没有加精权限啊

网友:
加分了
精华 可能需要大家评定了

自创的 低压烧鸡??自创 可以说说哦

网友:
上架没废板挺好

网友A:
对你的自创低压烧机法赶兴趣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对你的自创低压烧机法赶兴趣!

唬人而已 就是从低压低电流开始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唬人而已 就是从低压低电流开始烧

靠!还以为有什么绝招呢!

网友C:
低电压低电流这个懂的,心急的人特别注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低电压低电流这个懂的,心急的人特别注意了

确实如此 尤其找正极 很多人不会

网友:
我看看你修的也不容易!!!不过结果还理想的。。

网友:
低压?从低往高了升,呵呵。。。。

网友:
低压烧鸡法    用好了是一大 助力啊

网友:
修的不错  已加分      烧机发我用不好    慢慢学吧

网友:
好快思路很好经验很足吗

网友:
一个维修过程下来,快速有序

网友:
现在AMD的机子就是爱出问题吗我手上还有一个AMD的机子在修

网友:
确实是,这个机器的北桥神奇的很,超级的爱坏

网友:
架构图没能看懂。

网友:
内存上有锯齿波,但不能持续,果断加焊北桥~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思路或者理论吗?,还是说只是觉得北桥坏的可能性大。这个机子,AMD双桥的内存归CPU管,看架构可是独显的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