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70有背光无图像求指点

楼主(2015-05-27):
联想Z470有背光无图像求指点。。1脚也是0V

补充内容 (2015-5-28 16:15):
屏和屏线换过,显卡烤过,故障一样

补充内容 (2015-5-28 16:24):
外置正常

补充内容 (2015-5-30 12:31):
最后烤南桥解决了

网友A:
你可以外加一下电压到COLOR ENGINE引脚试试。

网友B:
追一下0V那个信号是哪里过来的

网友:
我有个本 能开机 但是偶尔在进入桌面的时候会出现有背光无图像的现象 不过能进系统 都能听到声音 不知道什么原因..现在都没修好

网友C:
24 脚好像是开启脚吧   直接给他一个3V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4 脚好像是开启脚吧   直接给他一个3V试试

加过了,故障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4 脚好像是开启脚吧   直接给他一个3V试试

加过了,故障一样,不知是不是要先有DCR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追一下0V那个信号是哪里过来的

从EC过来的,EC换过了,一样没输出,都是0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外加一下电压到COLOR ENGINE引脚试试。

加过了,故障一样,DCR那脚也加过了,也不行,不知要怎么才能出来

网友:
外接试了么?

网友:
最怕遇到这种故障了!!!

网友:
外接有显示吗?屏幕换了吗?还有屏线

网友:
查显卡部分,别老针对IO

网友:
发个屏幕显示的图片看看啊

网友:
这个很好修的呀

网友:
我也有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显卡 这还用问吗  直接干掉显卡

网友:
果断换屏  再查电路

网友:
显卡问题把   应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