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花907能用来修主板吗?

楼主(2015-05-27):
开到400度靠到有些焊点如电感、端口等都没反应,能熔锡丝。小芝麻电容电阻能搞掉

网友A:
黄花907内热式,60W。我用的挺顺手。比外热式的908好使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黄花907内热式,60W。我用的挺顺手。比外热式的908好使。

你一般开多少度,我烙铁头没用多久就烧黑了,也注意保养了呀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一般开多少度,我烙铁头没用多久就烧黑了,也注意保养了呀

我的一般调到350度左右,焊大件时调到400度以上,焊完后立即调回350以下。保护烙铁头。刻度不是很准,不同的烙铁有所差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一般调到350度左右,焊大件时调到400度以上,焊完后立即调回350以下。保护烙铁头。刻度不是 ...

我这个也是907感觉弄不了大件,拿在手里熔锡正常,靠上主板的焊点没多大反应

网友C:
焊的时候先加点锡膏   400度 是不是有点高了啊

网友A:
反正我下主板上的MOS管时,一般都用80W的外热式烙铁,非常给力!我不习惯用风枪下。黄花907则不行,只能拆焊电容等小件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反正我下主板上的MOS管时,一般都用80W的外热式烙铁,非常给力!我不习惯用风枪下。黄花907则不行, ...

再请问一下这个黄花的铬铁头可以用砂纸打磨不

网友D:
为啥不弄个控温焊台呢,山寨白光也才几十块钱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为啥不弄个控温焊台呢,山寨白光也才几十块钱。。

刚学没多久修主板,正好手里有个黄花的就试试,不行再买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为啥不弄个控温焊台呢,山寨白光也才几十块钱。。

山寨白光性能咋样,推荐一款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反正我下主板上的MOS管时,一般都用80W的外热式烙铁,非常给力!我不习惯用风枪下。黄花907则不行, ...

有烙铁下MOS管没做过,能说详细点吗?

网友D:
你只是偶尔玩玩还是以此为业?
磨刀不误砍柴工,干这行的,工具得用好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只是偶尔玩玩还是以此为业?
磨刀不误砍柴工,干这行的,工具得用好的。。。

只是兴趣玩玩的

网友D:
弄个atten 936B吧。。好像便宜的一款才100多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弄个atten 936B吧。。好像便宜的一款才100多。。

刚搜了一下120

网友D:
我初学维修,我认为,菜鸟就得用好工具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初学维修,我认为,菜鸟就得用好工具~~~

也对哈,本来就菜,工具再差点更不好搞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再请问一下这个黄花的铬铁头可以用砂纸打磨不

当烙铁头有氧化层时可轻轻打磨一下!一般情况下不用打磨,用沾水海绵一擦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烙铁下MOS管没做过,能说详细点吗?

很简单,用烙铁头接触MOS的D极,可适当加些焊锡膏,当完全融化后用镊子轻轻一撬使MOS管的D极与板子脱离,再焊下G、S极即可。

网友:
我黄花3927配刀头,一般都可以用,但换mos要预热主板。

网友:
买个焊台会死吗? 现在根本不用高压烙铁。

网友:
我之前也是用黄花907,也是玩玩,现在买了个二手白光936

网友:
我买的,成色还不错。物流还没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焊的时候先加点锡膏   400度 是不是有点高了啊

我反正觉得有点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