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交作业

楼主(2015-05-27):
      维修菜鸟前来报到,希望各路大神能够多多指点,做维修这一行有五六年了,每天修修补补,苦中作乐。蓦然首,几年的青春只在庸庸碌碌中打马而过。不过既然选择了这一行,而且又喜欢着,就一条道走到黑吧。长话短说,现将今天修的一台三星931BW黑屏故障的维修过程呈上,没什么技术含量,只为混个脸熟。第一次在迅维发贴,大神们不要取笑俺,

      维修过程:客人先是拿着主机来说是不显示,我插电测试后显示正常,怀疑是显示器问题,于是让客户拿来显示器来,通电后果然不显示但是灯亮,插上信号源用手电照了后发现有微弱显示,可以锁定是背光部分的问题,于是跟客户报价150后(主板和显卡都有电容鼓包,说包一起搞好),客户走后就拆机检修(买的充电电批拆螺丝就是快),拆开后发现这是电源高压一体板,在断电情况下,用万用表测出电源板到高压板的供电保险开路。第一想法是把保险接上,但转念一想后级会不会短路。用表一打后发现高压板上VCC和GND短路。这个高压板的控制部分是集成在一块小板上,小板又通过针脚和大板相连,用烙铁焊下小板,测试后发现了确是短路的,于是就先拆4502的场管,拆了后还是短路,在拆掉旁边一个0805电容时,终于不短了。于是又焊上场管,清洗并把小板焊回大板上,找不到同型号的保险,就用一个0欧电阻取代。一切妥当后插电测试,能显出LOGO,修复成功。

      另外,今天遇到一个奇葩客户,上月时给一个客户换一个电源,今天一大早气势汹汹地把电脑抱来大声地嚷着:“电脑又不行了”,我说:“什么问题”,她说“和上次一样啊,开不了机”。我插电后发现能开机,只是停在检测不到硬盘的界面,见到这样,我就有了底气了,我说这是你电脑硬盘的问题,和我上次换的电源无关。她不听,说才修了多久就又坏了。我打了一个比方,:“假如你是病人,我是医生,你上个月感冒了,我给你治好了,你这个月消化不良,是不是也要算我头上,难道是我给你治坏了吗,”

        她又我换一个新的多少钱,我说500G的带装系统一起350。接着我又说我看能不能给你修一下,于是就折开硬盘,发现里面进了十多只小强,我说这是里面进了虫子造成的,你之前电源坏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,她好像还不相信我说的,就给她老公打电话,我直接说我跟你老公讲,我就着重说了四条,1,不关电源的事,上次换电源也没赚什么钱。2,是硬盘问题,而且和上次一样是因为进了小强造成的。3,硬盘修不了,修得了我也不做你们生意。我紧接着对那个女的说:“大清早的来这里吵,换一个电源能赚你多少钱,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冲我发脾气,对不起,你的生意我不做”。这年头啥奇葩都有,维修不易,切行切谨慎。

       新人发贴,大神们口下留情,不喜勿喷啊。

网友:
这个板块好像不能加分,不然就给加了,支持下

网友:
写的不错!维修不易啊!

网友A:
遇到这种情况,你要说先给他装系统,然后再说是硬盘坏了,你要检测一会,不要上来就给客户说硬盘坏了要花350,这样客户接受不了,你要一点点循序渐进,不然客户会感觉上次花了几百这次又要几百,会让客户感觉你好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遇到这种情况,你要说先给他装系统,然后再说是硬盘坏了,你要检测一会,不要上来就给客户说硬盘坏了要花35 ...

嗯。受教了,谢谢前辈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嗯。受教了,谢谢前辈,

客气了,只是一起交流下,共同进步

网友:
总有奇葩客户的

网友:
分析问题比较准确!值得学习

网友:
显示屏修的蛮好的,硬盘问题与楼上说的,要慢慢来。。。不过能写得这样好的文章,楼主不错哦。

网友:
做了5、6年了都是老鸟了,不要谦虚了

网友C:
楼主买的什么牌子充电起子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买的什么牌子充电起子?

买的是欣达的,感觉挺顺手的,拆螺丝很快,

网友D:
充电电批拆螺丝就是快。。。。

建议上螺丝不要用充电电批。要不然打穿显示器是尽早的事!

网友:
这维修是为赚钱没必要跟顾客怄气把钱赚到手是真的

网友:
拆开硬盘?

网友:
拆的只是硬盘上的电路板,上面十多只小强,把芯片都腐蚀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充电电批拆螺丝就是快。。。。

建议上螺丝不要用充电电批。要不然打穿显示器是尽早的事!

嗯。好的,受教了,

网友:
干活的时候老板心态要不得,还是要抱有打工者的心态,最好是学徒心态

网友:
最不愿遇到这样的客户与这样的事情了!维修的就得忍着!刚收完钱没过多长时间又要收钱真是没办法啊,客户们应得理解我们的苦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