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DELL M421R 隔离管(图文)高手勿喷!

楼主(2015-05-27):
型号:DELL M421R (现在DELL的也要成为下一个HP,哈哈感谢HP DELL)
板号:DAOR0AMB6D0 MB
问题:大5A,大短
此类问题:一般都会想到电容之类,19V相连的电容这样的东西。
拆机一看,非也。哈哈上图吧,

隔离的两个P勾的MOS管加下面的,电路层都起来了。。取掉坏掉的原器件,打了后面。的供公点,还有其他的地方没有短路现像。
我是这样处理的。就是PQ1 和PQ3 在下面的电路图中。

我是这样解决的

测试了一个小时。还好。不知道能用多久。下面要绝缘好后。又在下面加了一点导热胶垫(在MOS管的下面,不是硅胶)。(高手飘过,别乱扯,在你们眼中就是毛毛雨。)

网友:
飞的好远啊

网友A:
两个保护隔离管子都替换了吗?

网友B:
像这情况,你完全可以用一废PCB板,将管贴在PCB板,再用AB胶贴在原位,非线很短,又美观,又不碍事。

网友:
这样接线会不稳定阿,见意多试几天

网友:
这个就是重复测试,是个细活呀,慢慢干吧

网友:
飞到了外面的世界啊。这样飞可能不安全,我给你个建议,建议你用高温胶纸贴在板子上  然后在吧元器焊接在电路板上 ,能焊接上的就焊接上,不能焊接的脚位才飞线,这样起到了一个固定的作用。呵呵

网友:
场管就挂在外面呀,怕会用不了多久。

网友:
线有点细,电流上来时热量大吧

网友C:
楼主费心了, 不错不错,这是我之前改的,可以交流一下: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60355-1-1.html

网友:
不错啊! 建议多测试测试,用用看

网友:
百分百OK,亮机备份的

网友:
主要是怕散热出现问题,不知道会不会返修,不过我希望不会!这样的话我下次也可以这样改了!

网友:
有时候这样飞线是没有办法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保护隔离管子都替换了吗?

是要都要换上的。电阻和电容补上

网友:
主要是上面的壳,也想搞近点。放在壳的空档地方。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像这情况,你完全可以用一废PCB板,将管贴在PCB板,再用AB胶贴在原位,非线很短,又美观,又不碍事。

开始也是这样想的。后来。时间原因就直接发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费心了, 不错不错,这是我之前改的,可以交流一下: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60355-1-1.html

赵老兄不错,可以学飞一下。

网友:
这样搞法,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呢

网友:
有的时候不用这么飞,在板上找到相应点。飞连不到的脚,

网友D:
楼主这话什么意思(现在DELL的也要成为下一个HP,哈哈感谢HP DELL)?????

网友:
线也太细了吧

网友:
哈哈 不错 不过要处理好别短路 还有散热

网友:
这样做应注意管子的散热。

网友:
可以的,就是绝缘要做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这话什么意思(现在DELL的也要成为下一个HP,哈哈感谢HP DELL)?????

deLL 问题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