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7 页
联想SL410开机四分屏

楼主(2015-05-27):
在BIOS中也是这样的四分屏, 但有时却正常,有修过这样故障的朋友没,说说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:
两种情况,
1、显卡问题
2、屏坏了,可以先换个屏试试

网友:
显卡 屏都有可能 显卡坏的几率大些 加焊显卡应该就行

网友:
第一斧:换屏幕试下,第二斧,加焊显卡

网友:
应该是屏问题

网友:
显卡坏了 加焊或者重植

网友:
先换一屏看,照样故障,显卡问题。简单还是先刷。

网友:
上次不是有个分屏的那个是屏的码片问题

网友:
可以确定是显卡的问题 加旱一般都能解决 因为:分屏 和竖条花屏 故障都指向显卡

网友:
显卡或显存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先换屏看看吧

网友:
一般都是显卡故障较多。直接上bga台加焊吧

网友:
搞好了没有

网友:
也有一台一样的 怎么弄

网友:
换过显卡没成功的就有这样的现像,显卡可能大点

网友:
觉得先从简单的弄,换屏,bios,屏线,最后在弄显卡

网友:
显卡加焊或从新植球

网友:
一分四的有过,是显卡,一分二没见过

网友:
鄙人焊这个成功率奇低

网友:
我修过 是显存的问题

网友:
SL410百分之八十都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,风枪吹一下显卡试试

网友:
显卡 板存吧, 重置下看看

网友:
显卡,屏,屏线一个一个shi,

网友:
很明显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屏幕,显卡 ,显存

网友:
显卡可能性是最大的

网友:
屏的问题

网友:
分析得很好 思路清晰 可以少走歪路

网友:
这款没遇到过,其它的分屏遇到过,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显卡
花屏 轻轻加热一下

网友:
这贴回复的,刚才我要找个BIOS都没人回复,换显卡吧

网友:
感觉显卡的可能性大点

网友:
sl410的显卡爱坏,首先检查显卡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显卡坏了,加焊一下显存试试

网友:
很明显是显卡的问题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显卡问题,加焊都能好

网友:
四画面跟六画面大多是屏的事,果断换屏

网友:
这个都是换显卡解决!

网友:
显的是吗

网友:
显卡问题 打黑胶的不好做BGA.

网友:
直接显卡 还用想吗?

网友:
显卡啊啊       啊     啊

网友:
先做显卡吧,不行再加焊显存

网友:
外接以确定是屏还是主板上的故障。

网友:
我觉得显卡问题。。不过想偷懒可以先换个屏试下

网友:
今天刚修到,加焊显存好了 ,你可以试试看

网友:
100%显卡问题 这个显卡还封胶了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 不过焊显卡的时候 小心点 显存容易脱焊

网友:
显卡问题。。

网友:
显卡问题多些,屏很少遇到

网友:
你这要不就显卡 要不就显存

网友:
显存可能性比较大点,显卡也不一定,一个一个测试吧,显卡0728018,这显卡有点小贵

网友:
用排除法呗, 先换屏试试, 不行就加焊显卡,一般都是这两个故障

网友:
外接如何?屏,显卡,内存,

网友:
屏线或显卡。。

网友:
先简单后复杂。

网友:
肯定是显卡,你没有外接输出试试吗?

网友:
明显显卡坏不

网友:
如果一修,显卡的问题大,二修就考虑换了

网友:
我上次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机器,显卡 北桥,显存,BIOS 都换了也没有好,弄改集显,改集显试试

网友:
这种情况显卡坏了

网友:
很大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咧

网友:
显卡可能比较大

网友:
ming xcian shi 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当然显卡问题了

网友:
加焊一下显存看看

网友:
客户说大部分时间是好的,有时才这样,玩游戏有时会闪屏。客户要用,拿走了, 等他再拿过来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 我觉得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大

网友:
显卡换个 屏码片刷下试试

网友:
显卡居多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换了,还不行就一个个换显存。。

网友:
这种一个是显卡吧、

网友:
先重值显卡。不行在换屏试

网友:
显卡不二选。

网友:
显卡、显存。。

网友:
显卡坏了

网友:
外接怎么样呢?

网友:
最好先把屏幕换掉在维修

网友:
换屏试一下 排除法毕竟是昂能的

网友:
用风枪风速4温度280吹显卡20秒,即可得出结论

网友:
先显卡,后显存

网友:
看样子显卡坏的比较多

网友:
不用怀疑 , 直接是显卡问题。。

网友:
显卡故障会多点!

网友:
我决定换板子了

网友:
这机器是显卡的问题 直接换显卡

网友:
先换屏试一下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,遇到过4次这样的

网友:
换主板了,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