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箱不要拆侧板

楼主(2015-05-28):
  很多朋友,一到夏天,为了爱友能够散热,都不会把侧边机箱盖拆掉,以为这样就可以尽快散热。其实不然,这样做非旦起不到散热的效果,还会延时机箱内部热量的散发。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机箱内部的散热孔,什么部位出,什么部分留,什么部位空,都是有科技依据的,原则就是形成合理的对流,让空气产生循环,尽早把热气散出。

网友:
有道理的,不过打开机箱侧盖确实可以让散热好一点

网友:
支持楼主,拆侧板散热乃陋习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台式机散热很好的  不用拆侧板     楼主好想打错字了

网友:
现在的机箱厂,很多都是小厂小作坊,他们会考虑空气对流的问题我表示怀疑!

网友:
       依鄙人的笨脑袋想,你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但实际使用中大家都有体会,打火爆游戏时会有发烧死机情况,大多玩家此时会下掉机箱侧板,则游戏可继续进行下去了,这种现象与你说的科技道理不是矛盾了吗?
       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?
       首先,你说的科技是有条件的,是在机箱设计最大散热能力范围之内条件下,热流可以按风道正常导出。然而一旦箱内产生的热量超出导出能力后,你的科技也无能为力了,此时打开侧板,虽破坏了正常气流风道,但却可将多余热量放出了,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打开侧板就可继续玩了的原因。
       伙计,不能死教条呀 !要动脑分析呀。当然,打开侧板会增加对外的电磁幅射。若多加两个抽吸风扇会改善现况,但噪音也随之增加。总之,矛盾舍取由你。

网友:
我只知道打开侧板后,测试机子温度降下来了,面板也不热了,不知道什么对流、散热孔。

网友:
好吧,原来是这样

网友:
那的要看什么机箱

网友:
多年的维护经验,拆开绝对能降温。不用讲什么原理,结果就是硬道理。

网友:
我的台式机从来就不加盖的,就让他裸着。

网友:
我现在还开着你,没事还能看看里面的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