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B75-MLX上电掉电

楼主(2015-05-28):
华硕P8B75-MLX主板触发掉,可以再次触发,但还是掉电。测得无系统总线供电,此管的控制极授控于324。不知如何维修。

网友:
不想查条件就先换了再说……

网友:
场管G极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那就先查询324的工作条件就行了

网友A:
谢谢各位此板已修好

网友:
修的哪里写出来嘛

网友:
bios,看看cpu管子,我修过一个是cpu的管子

网友(2015-07-03):
我也有一块这主板 开机跑到55后断电 在自动通电 反复这样啊

网友:
建议先刷新BIOS

网友(2015-08-25)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各位此板已修好

能说说是什么问题吗  我的主板和你一样的故障 刷过BIOS...也是PQ21G极没有电压

网友:
排除法 排除

网友:
找图纸或跑线

网友:
有的管子是结型管ld1010这样的管大家以后要注意,他不是mos管要原型号换,我也是看别人帖上说的。。说的对不对大家指正,谢谢大家

网友:
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应该扇热不好吧??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