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晓得VIDO的对地阻值

楼主(2015-05-28):
如题,测得VIDO对地阻值为0,从图纸上看接到了U,排阻,IO
大家帮忙分析下,谢谢了

网友:
是CPU的VID吗?

网友A:
是呀,就是CPU的VID,我上假负载测试接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呀,就是CPU的VID,我上假负载测试接地了

直接在电管芯片上测不好吗?

网友B:
这个只有一个一个的测试,最好从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开始查,可以取消管理芯片再在管理芯片的相关脚位上测试看是否还短路,如果你用假负载还短路就可以排除U的嫌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只有一个一个的测试,最好从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开始查,可以取消管理芯片再在管理芯片的相关脚位上测试 ...

好的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只有一个一个的测试,最好从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开始查,可以取消管理芯片再在管理芯片的相关脚位上测试 ...

好的,我仔细的看看,谢谢你

网友:
假负载本来就是人为装部分VID信号线接线产生VID的高低电平,VID打值不能装假负载,如果使用假负地载维修 CPU供电一般也不用测量VID信号,如果没CPU供电请检测其它条件。

网友(点评):
原来这样,谢谢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