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厦华]
清华同方19寸显示器

楼主(2015-05-28):
我也是修显示器的新手,昨天修显示器,打开一看电容全怀孕,我就全拆下来,换的电容都是大一点的(当然电压肯定都是一样的),换完上点显示器正常亮了,点了半小时冒烟了,想问一下储能电容换大了,对电路板伤害大吗?是不是换电容的问题啊,,,,,大神都路过吧

网友A:
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。你看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虚焊的地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。你看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虚焊的地方。

哦,谢谢了,那我看看

网友:
如果是滤波电容大点没事。

网友:
电容只有换大,不能换小,可能是电路其它问题导致,可以看一下是否有虚汗或者是短路的情况出现

网友B:
楼主代换的原则没问题,电容质量或焊接时极性大意弄反了.............

网友:
不影响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代换的原则没问题,电容质量或焊接时极性大意弄反了.............

极性焊反了不会能用半小时,一两分钟放炮。

网友:
应该通电就放炮了吧

网友:
稳压电路不稳定导致电压输出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