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P43芯片组南桥AF82801JIB是否可以用AF82801JIR代 ...
intel P43芯片组南桥AF82801JIB是否可以用AF82801JIR代换

楼主(2015-05-28):
有个V星P43的主板,故障是不开机,经检查是南桥内部的实时时钟坏了,南桥型号是AF82801JIB,手头上没有这种南桥,只找到一块料板上有AF82801JIR的南桥。问问各位大神,是否可用AF82801JIR代换AF82801JIB,先谢谢各位大神了。
不开机

网友A:
可以代换的
lgh8
谢谢,上午我试了一下,做好BGA焊到主板上后测量发现南桥供电1.5V对地短路,就没敢通电。是料板上拆下的南桥本身损坏还是我做的BGA焊接短路呢?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代换的
谢谢,上午我试了一下,做好BGA焊到主板上后测量发现南桥供电1.5V对地短路,就没敢通电。是料板上拆下的南桥本身损坏还是我做的BGA焊接短路呢?

网友:
不行了重新做一次了,,,,呵呵 ,,,,小弟我还没有做过桥呢

网友:
R只是代表磁盘阵列

网友:
有可能是桥本身是坏的

网友:
不行拆掉,再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