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种PS技巧!

楼主(2015-05-28):
看到很多朋友论坛发的照片有些瑕疵,故分享以下技巧,以便操作处理!谢谢指教!!

一、简单的数码照片后期润饰
1 打开图片,执行色像/饱和度(-40)降低饱和度;
2 新建一图层,将图层模式改为柔光,用画笔工具将需要润饰的部分画几下,这里可以利用色板方便的提取颜色 ;
3 图片色彩过渡不够柔和,再执行一下滤镜下面的高斯模糊(+85)。
二、简单处理照片爆光不足
1 打开图片,复制背景层,对背景层的模式改为滤色
2 对背景层的色阶进行调整
三、30秒搞定艺术照
1 打开图片,复制背景层两次
2 对复制背景层一进行高斯模糊(半径4~6),将复制背景层二的模式改为强光
3 新建一图层,添充图案(预先作好并定义的半灰半白的横条纹图案),设置混合模式为正片叠底
六、雾化效果
1 打开图片,新建图层一,设前景色/背景色(黑色/白色),执行滤镜-渲染-云彩,将图层添加图层蒙版
2 重复执行滤镜-渲染-云彩,图象-调整-亮度/对比度(80,0,图层一模式改为滤色)
七、人物插画效果
1 打开图片,复制背景层,执行图象-调整-通道混合器(灰色,+30,+60,+10,单色),执行滤镜-风格化-查找边缘,用色阶去掉杂点
2 将混合模式设为“叠加”,填充不透明度打到50%
3 背景层上加一个色阶调整图层,调整输出色阶(0,+155)形色主义
4 执行图象-调整-可选颜色,对色彩进行微调(红色,0,+100,+100,-75;黄色,0,-40,+100,-40)
八、利用颜色叠加给旧照片添加光色效果
1 打开图片,复制背景层,执行图象-调整-去色,调整亮度/对比度(-42,+18)
2 添加“颜色叠加”图层样式,混合模式改为“正片叠底”,点小色块,选择需要颜色(红色),再合并可见图层
3 添加滤镜-镜头光晕(亮度+100)
4 复制背景图层,再次添加 “颜色叠加”图层样式,混合模式改为“正片叠底”(黄色)
九、给照片添加蓝天
1 打开图片并复制一"背景副本".
2 再新建一图层并填充蓝色背景.
3 将混合模式改为“正片叠底”
4 在背景副本的图层上在复制一“背景副本2”
5 将“背景副本2”放在最上一层,并为其添加蒙版
6 选取“渐变工具”,由上而下拖动鼠标,天空变成选定的蓝色
十、处理朦胧艺术照
1.复制一个原图层(Ctrl+J)
2.对复制层使用高斯模糊滤镜(+4.0)
3.做色彩调整(+50,0,-64)
4.用边缘模糊的橡皮擦擦去需要清晰的部分
5.适当运用图层混合模式。
十一、打造朦胧中的鲜艳(风景,生态类)
1 打开图片,复制图层
2 将副本层的图层模式该为“滤色”
3 使用高斯模糊(+8.6 像素)
4 调节色像/饱和度(Ctrl+U)(0,+12,0)
5 加些锐化,在降低透明度
1 选取区域,按Ctrl+J
2 对剪切层进行高斯模糊(+3.1 像素)
3 调整色彩平衡(-39,+29,+16)
4 新建图层。选择玻璃的厚度区域进行渐变自定义添充(黑白灰色调,顺序是暗,高光,暗,高光),再按Ctrl+T对玻璃的厚度选区进行调整
5 滤镜-扭曲-玻璃,选择喜欢的图案(扭曲度、平滑度为1,缩放50%)
十三、烧纸效果的旧照片
1 打开一张图片,执行图象-调整-色相/饱和度(+1,-58,+1)
2 图象-调整-变化(中间色调,加深黄色,加深红色,加亮)
3 复制背景层,执行滤镜-纹理-颗粒(9,56,垂直)
4 新建一图层,执行滤镜-渲染-云彩
5 再执行图象-调整-亮度/对比度(+27,+100)
6 用魔棒工具,选定图层一中的黑色选区
7 关闭图层一的预览,点击复制背景层,将前景色改为暗棕色
8 执行选择-修改-扩展(5像素),选择-羽化(5像素)
9 编辑-填充(前景色),选定图层一,用魔棒选取黑色选区
10 关闭背景层和图层一的预览,选定复制背景层,执行编辑-清除
11 图象-画布大小,高度/宽度均增加一厘米,定位(中)
12 打开背景层预览,选定背景层,填充前景色(浅棕色)
13 选定复制背景层,执行图层-图层样式-投影.(正底叠片,不透明度45%,角度45,距离7,扩展2%,大小10)
14 合并所有图层
十四、斑驳效果艺术相框制法
1 新建一个文件 按D键 填充背景为白色
2 接着,滤镜---渲染---云彩
3 CTRL+M 调整下曲线(黑白对比度强)
4 完成好后的效果再接着 滤镜-扭曲-玻璃(扭曲度7,平滑度3,纹理-画布,缩放50%).
6 新建一个图层,背景为黑色,另新建一图层,添充白色矩形
7 在矩形所在的层上执行滤镜-扭曲-置换,选择默认的选项。然后找到刚保存的PSD文件进行置换即可。
十五、PS渲染你的照片气氛(风景)
1 图象-调整-色阶(RGB +29,1.0,+234)
2 执行色相/饱和度命令(全图 -14,+41,-1)
3 继续执行色相/饱和度(红色,色相值降低,饱和度增加)
4 继续执行色相/饱和度(黄色,-22,+45,-1)
5 继续执行色相/饱和度(绿色,+15,0,0)
6 调节亮度/对比度(亮度降低/对比度增加)
十六、简单轻松实现素描效果
1 打开图片,执行去色,调整亮度/对比度(亮度降低/对比度增加)
2 复制背景层(Ctrl+J),选定背景层,执行滤镜-风格-查找边缘,再进行UXXXXX锐化,再将图层模式改为叠加
3 新建一图层,填充白色,添加杂色,再进行动感模糊,将图层模式改为正片叠底
4 用橡皮工具(不透明度改为15%),对高光部分擦拭
十七、笔触素描效果的绘制
1 打开一副图片,复制背景图层,选定复制图层1执行滤镜-模糊-高斯模糊(2.0像素)
2 再次复制背景图层,选定复制图层2,执行滤镜-素描-水彩画笔(20,60,80),将图层混合模式设为变暗
3 再次复制背景图层,选定复制图层3,将前景色设为红色,执行滤镜-素描-便条纸(25,7,10),不透明度设为30%
4 再次复制背景图层,选定复制图层4,将前景色设为黑色,前景色/背景色设为黑/白,执行滤镜-素描-影印(1,50),执行色阶调整(RGB,157,.0,159),填充值30%
十八、用简单的方法做特别的照片
1 打开一副图片.
2 在通道中选蓝色通道,然后在蓝色通道执行滤镜-风格化-暴光过度,点回RGB通道即可
十九、骇客帝国特效
1.新建一个大小为500X300,RGB模式,白色背景的文件
2.用文字输入工具随意输入一窜01代码,并按CTRL+T把它垂直旋转过来放,并多复制几个拉成不等大小,随意摆放几个。还有一种方法,是用滤镜,也可以达到很不错的效果。就是菜单-滤镜-纹理-颗粒,把强度和对比度都调至100,颗粒类型选择垂直就可以了
3.把那些01代码的文字层和背景层全都合并起来,并把前景色设置为R:100、G:255、B:0左右的绿色,背景色设置为黑色
4 选择菜单-滤镜-霓虹灯光效果,发光大小设置为10,发光亮度为15.
5.选择菜单-滤镜-风格化-照亮边缘,边缘宽度设置为1、亮度设置为20、平滑度设置为1左右
6.选择菜单-图象-调整-亮度/对比度,将亮度调至-10,将对比度调至60左右
二十、Ps“反转负冲”人像处理一例
“反转负冲”是在胶片拍摄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手法。就是用负片的冲洗工艺来冲洗反转片,这样会得到比较诡异而且有趣的色彩。如果用在MM人像照片上,则会令弥漫着一种前卫甚至颓颓的色彩.
1 打开图象,并让右边显示“通道面板”.
2 在通道控制面板选蓝色通道,进入“图象”菜单,选“应用图象”,选中“反相”,混合模式用“正片叠底”,不透明度为50%,确认.
3 在通道控制面板选绿色通道,进入“图象”菜单,选“应用图象”,选中“反相”,混合模式用“正片叠底”,不透明度为20%,确认.
4 在通道控制面板选红色通道,进入“图象”菜单,选“应用图象”, 混合模式用“颜色加深”,确认 .
5 在通道控制面板选蓝色通道,进入“图象”-“调整”菜单,选“色阶”(或者直接用快捷键“Ctrl+L”调出) 在“输入色阶”三栏输入:25、0.75、150,确认
6 在通道控制面板选绿色通道,进入“图象”-“调整”菜单,选“色阶”(或者直接用快捷键“Ctrl+L”调出) 在“输入色阶”三栏输入:40、1.20、220,确认
7 在通道控制面板选红色通道,进入“图象”-“调整”菜单,选“色阶”(或者直接用快捷键“Ctrl+L”调出)在“输入色阶”三栏输入:50、1.30、255,确认
8 在通道控制面板选全部RGB通道,进入“图象”-“调整”菜单,选“亮度/对比度” 调整对比度亮度-5,对比度+20,确认.
9 在通道控制面板选全部RGB通道,进入“图象”-“调整”菜单,选“色相/饱和度”(或者直接用快捷键“Ctrl+U”调出) 调整饱和度+15,确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