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手机维修]
三星G7106触摸有问题

楼主(2015-05-28):
客户拿来只是外屏破了,但能用,单换完外屏后不上SIM卡,一切正常,上了卡后会跳屏,所有地方都重新装过还是如此,有遇到这种情况地吗,有人说要重刷系统是这样吗?
三星

网友:
今天又换了块触摸屏,连系统都刷了,还是解决不了,有人知道是哪里有问题吗

网友:
个人觉得应该不是这么简单,不可能换个外屏不能打电话了

网友(2015-06-27):
同样困扰 请问解决了吗

网友:
最终解决了没,分享出来一下。

网友:
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很多,也可能是个很小的动作引起的

网友:
没有解决,让客户换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