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7H55-M 老问题

楼主(2015-05-28):
p7h55-m 开机跑乱码 修好后过段时间不能正常使用
使用

网友:
各电压都正常吗?

网友:
乱码一般BIOS有关系,这个板时钟开启的上拉排阻容易坏,IO边上排阻更换试试。

网友:
谢谢徐老师 已经修好2块了

网友:
有4片这样的板都没能修好,等下看看时钟的上拉电阻

网友:
822排阻有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