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台式机换显卡 卡在开机LOGO

楼主(2015-05-28):
联想台式机换显卡后卡在开机LOGO,BIOS和启动项没反应。 换回原有的显卡可以,换GT610可以。 换740  750就不行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换个兼容的显卡吧 我曾经遇到 过 换其他的显卡好使 就那个不好使

网友:
兼容性的问题吧

网友:
jrxjrx兼容性不行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没有办法

网友:
卡LOGO请按TAB切换看在检测什么,从你的故障看更换内存试试。

网友:
不兼容,换其它的吧

网友:
都是说不兼容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