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cfm1d3s V1.0开机灰屏。有背光

楼主(2015-05-28):
LENOVO  cfm1d3s V1.0开机灰屏。有背光,刷过BIOS  干过显卡无果 。求思路。

网友:
屏线或者屏代换过吗?用波波测一下EDID

网友:
外接是啥现象?

网友:
查屏线没有

网友:
外接什么情况?还有屏线也要考虑。显卡不知道你做好没。
遇到过联想屏线接口问题(就是接屏那绝缘没弄好,导致红屏的)

网友:
屏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屏接口的条件都量一下看看

网友:
外接正常吗

网友:
你有图纸吗。师兄,分享下好吧

网友(2015-06-29):
  外接正常不?   看lvds正常还是不正常

网友:
你BIOS哪里下的阿。有吗

网友:
有没EC BIOS   楼主

网友:
提供信息太少了,,,这种问题也就多了,,不好判断的

网友:
这个你昌一体机的板吧?很多一体机也没有外接信号的....

网友:
我觉得你这个还是自己换东东试试来

网友:
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,屏线、屏接口、EDID这些条件都没有讲明白

网友:
学习了,大神好厉害

网友(2017-02-19):
我碰到你一样的问题了 我这个应该说是白屏 起初怀一屏的问题 拆屏测。是好了 目前在查板中 屏线可能性很小。

网友:
这不是联想一体机吗?这是有通病的  最好不要做显卡,做了估计都没救了

网友:
信息太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