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修复二修MacBookAir A1466键盘触摸板进系统无法使用

楼主(2015-05-28):
机器是前几天修好的一直很忙没时间发帖,今天不忙没事分享一下机器的维修过程。先描述一下机器故障很奇葩的。机器客户反映为进少量的水,但是机器可以正常开机,唯一就是键盘触摸板不能用,去过其他地方换过触摸板键盘,故障一样。机器接下拆机发现没有明显进水腐蚀和维修过的痕迹,开机按住option键盘触摸板可以使用,输入无线密码都正常 。但是一进入系统输入密码的界面键盘触摸板不能使用。用其外接硬盘系统进入故障一样。排除系统故障。先是怀疑SMC故障,正好同型号的SMC,迅速直球换上。故障还是一样。看来的下点功夫了,开机在启动选择界面可以使用的时候把J4800键盘接口的电压全部测量记录一边,然后在不能使用的时候再次记录接口电压来做对比。 这是电压正常状态和不正常的记录1#-20#全记录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料 本人维修喜欢飞线,所有会把没有的电压飞上电压来测试。15#TPAD_USB_IF_EN_CONN正常应为3.3v现在没电压。此信号应该是开开启信号,具体也不是很熟悉。TPAD_USB_IF_EN_CONN由U4801同门开启。 先飞线把。想在U4801飞线但是打了胶而且为BGA封装。只有从接口飞线,选择了从15#飞线到19#。线飞好之后开机测试居然可以使用了。一阵成就感油然而生。来张飞线图 编辑帖子真的很费时间,还望兄弟们多加点分也是发帖的动力 啊。

网友:
不错不错,把正常的电压,和不正常的电压对比下!哈哈

网友:
别光看不加分啊。

网友:
脚位的电压很有参考价值,为楼主赞一个

网友:
国人有耐心修这个机器真的需要对着图纸慢慢研究哦

网友:
楼主最后没有看懂你从15脚到19飞线是拉什么电压

网友:
楼主厉害,还是有点没看明白啊。

网友:
没看明白

网友:
这样搭线触摸板可以用?????  应该不行吧

网友:
你之前按option  键盘是可以用但是  能移动吗 触摸板???

网友:
我的问题和你一样  我也对着脚一个一个量 15 脚进系统没有 我也搭了线进系统可以用键盘 但是触摸板还是 移动部了

网友:
什么电压飞过去了

网友:
高手呀 一样故障 解决了  膜拜

网友:
我赞成通过对照电压正误来帮助判断,但是我会看原理图找原因。我担心不管什么信号直接飞线会有问题。

网友(2015-07-08):
对比电压只是参考。还是要从原理上判断。之前也有修过。个人认为,再没进系统之前触摸板用的是usb总线。进系统用的是spi总线。楼主应该是转换电路或spi总线故障。

网友:
这样也能修好,真是高人啊。

网友:
真好啊,又学到了一个方法,谢谢

网友:
楼主这样拉电压过去 可以用吗 不会错字吗

网友:
感觉修的不错,但是没有看懂

网友:
上次我有一台这样飞了就是有点不稳定用起来有点卡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此故障 不过给客户把价格报了 客户居然没同意修

网友:
又学到一计!

网友:
楼主是直接拉个3.3V电压吗?

网友:
楼主我想请教你个问题 请尽快回复我!1

网友(2015-08-10):
我遇到一台触摸板进水的主板没有进水 换了触摸板键盘触摸板还是用不了 2脚 4脚无电压 其他电压都有

网友:
楼主维修很细心

网友(2015-09-12):
哪里面的字也太少了,眼睛都看疼了

网友:
看着苹果就不知道怎么办啊 至今为止 只修好了2台苹果 1个键盘坏 1个开关坏。。都是简单问题 如果遇到楼主这种 只能说无能为力了 学习了哈

网友:
没看明白触摸板是怎么修复的。

网友(2016-02-17):
经验不错,正好修到这种问题,学习了。

网友:
这个方法好啊 又学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,楼主钱到手了。

网友:
这玩意弄的很少

网友(2017-06-22):
哎。看不到图

网友:
看样子又要收500左右

网友:
花了不少功夫 飞线就怕BGA封装的芯片会把3.3V拉低 有时没配件也只能飞线解决 毕竟收钱最重要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老司机,666,学习了

网友:
13脚不正常的时候 为什么不飞13脚呢

网友:
修这机器真是费劲

网友:
我都没修过苹果,我们小县城没修的

网友:
记录对比是一个好的维修方法

网友:
不明白那个信号干嘛的

网友:
楼主思路不错,修得很顺手

网友(2017-09-02):
很给力呀楼主 谢谢分享 学习了

网友(2022-11-18):
萌新领教了

网友:
就是开启没有了呀,找来源应该很好修,你这样接相当触摸板一直开着,没解决根本问题

网友(2025-01-06):
比较经典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