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5 拆除电磁屏蔽罩后总死机

楼主(2015-05-28):
自用苹果5,主板上电磁屏蔽罩都没了,经常用着用着就黑屏重启了,有时开机还白苹果加几行英文字母,怀疑是静电导致,就用美纹带(纸制胶带)把主板都缠上了,真的奇迹般的解决了问题!

网友A:
你这招叫裹尸还魂!高!实在是高!这静电难道还可以用美纹胶屏蔽?

网友:
发明创造!!

网友B:
又学了一招!感谢分享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招叫裹尸还魂!高!实在是高!这静电难道还可以用美纹胶屏蔽?

我觉得常理上应该是可以屏蔽一些外界来的静电,而且从哪弄完了之后,手机一直很正常,真的没再出现过重启黑屏的时候!之前每天都会有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又学了一招!感谢分享!

这种招还是别学了!还是专业点比较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招叫裹尸还魂!高!实在是高!这静电难道还可以用美纹胶屏蔽?

虽然解决关机重启黑屏等问题,但还是有一些别的问题。比如,开蜂窝数据的时候,扬声器里会有信号干扰的声音!

网友:
屏蔽罩轻轻点点锡焊上不也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