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n68-am plus 卡在50的码

楼主(2015-05-28):
已刷过BIOS。。。。。求大神解答!!

网友A:
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吗?

网友:
查下CMOS电路

网友:
楼主修好发给结果,我也碰到几块弄不出来,加焊桥换822排阻,拆外设都不行

网友:
cpu座子,我有弄好過,但是沒多久就掛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吗?

内存,桥 CPU ,总线,都正常

网友B:
内存总线,你量了没,上个图我们看看,还有你这代码是怎么跑的解释一下

网友C:
换822排阻 应该就OK了

网友D:
之前我也遇过这样的板子,刷BIOS。没好,把串口芯片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822排阻 应该就OK了

桥都干过了,还是50,是IO的排阻嫌疑大还是桥?下了个点位图是3.0G发现又不是自己这款,我这板是两个PIC槽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之前我也遇过这样的板子,刷BIOS。没好,把串口芯片换了就好了

拆了,无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总线,你量了没,上个图我们看看,还有你这代码是怎么跑的解释一下

d0 23 c5 50

网友:
天那,居然让我乱修好了,看过资料跑50,不是IO就BIOS或桥 ,BIOS和桥做过,那就试试搞IO吧,传说华硕的822喜欢坏,那我这么懒的人就不换IO了,直接干排阻,又找不到图,只有一个个干,干第一个哎呀,居然把脚弄掉了,算了,把其余两个也换了再说吧,开机居然亮了起来。。。。郁闷!

附上BIOS

网友:
华硕几乎就是822的事

网友:
我这儿还有一张,看来都是这个822

网友:
又是神奇的822

网友:
换了没有啊

网友:
我的主板是华硕M2N68-AM SE的,也是内存过不去,代码是D0 D3D4 D5D4 0B20 就不跑了

网友:
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 内存我换过还是不行,822也换过

网友:
不是太神奇了,是命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