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hp LE1851w 显示器电源板无12v 5v

楼主(2015-05-28):
昨修一hp LE1851W 显示器 无电压, 拆开测得开关管烧坏, 221电阻坏, 7d905 二极管坏,保修烧掉,现在不知道电源芯片ld7552bps 有没有烧坏,把其他各部坏原件换掉,通电测试 还是没有,怀疑ld7552坏,可手头 没有该芯片,就网上查了一下sg6841可以代换,刚好手头有这芯片,换上去还是一样,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遇到过该问题的版主,这要怎么解决

网友:
7552芯片的频率电阻和6841的频率电阻阻值不一样的。换芯片也要换频率电阻的。

网友:
楼主 换好不串灯泡啊

网友:
这芯片好找啊,AOC的好多板子都用的这个芯片。开关管坏的板子,把控制芯片也换掉吧。

网友:
今天又修的同一型号电源板,不过这次比较顺利,补焊了大电容与桥堆之间,换了一个保险  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