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G41MT-S2挡C1通病维修(小小白教学帖)

楼主(2015-05-28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技嘉GA-G41MT-S2挡C1通病维修
主板型号:GA-G41MT-S2

故障现象:挡C1

        技嘉的这款G41系列有好几个型号,都有挡C1的通病,虽说故障现象一样,但故障点并不是都一样,但是基本都是主板断线引起。
        这种主板挡代码C1一般是SMBUS没读到内存,挡C3是读到内存但无法将POST程序映射到内存……
        这种问题一般直接查SMBCLK、SMBDATA波形,以及SPD内存码片供电。我直接凭经验打值,立马发现问题:
1、在内存打值卡上实际测量内存SMBDATA对地值334,正常,如下图:

2、再打SMBCLK对地值是673,偏大,如下图:

3、内存的SMBCLK\SMBDATA这两个信号是直接到南桥,在南桥旁边有个上拉排阻RN16,如下图:

4、测SMBDATA从内存插槽到RN165脚之间,发现是通路的,二极体值是15(万用表本身也有误差值)没断线,如下图:

5、再测SMBCLK从内存插槽到RN16的第7脚之间,发现是开路的,阻值无穷大。如下图:

6、这下找到问题,直接从内存插槽底部飞线到RN16,如下图:

7、飞好后再上电,跑码到26(此板的亮机代码)。如下图:

 会员2121122元2023-2-8 11:34

网友:
学习电脑,跟你学习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一切都无所谓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shqqqqqqqq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desolate.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xiaoxiaotmac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89757A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天赐福兮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k3ntx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黄鑫船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条线也太长了吧

网友:
这飞线我学习了

网友:
这线肯定不会再断了

网友:
技嘉G41 好多内存不过的

网友:
思路清析,加分!

网友A:
那个诊断卡是咱网站那份吗?

网友:
学习电脑哪家强
迅维基地黄鑫船

网友B:
看完本帖后受益匪浅。请教版主,惠普DX2040商用台式机主板挡故障码E1,主板代号是MS-7608C-00,应该是V星代工的,AMI的BIOS,主板芯片组是VIA CN896,CPU是VIA C7-D主板集成,应该怎样去下手维修。望版主指点一下,谢谢。

网友:
楼主强大的思路维修 让小弟我有幸学习你的技术 发扬光大。

网友:
老师,这个板子假负载上的VID是直接对地的吗?

网友:
细心,经验足!高手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看完本帖后受益匪浅。请教版主,惠普DX2040商用台式机主板挡故障码E1,主板代号是MS-7608C-00,应该是V星 ...

1、诊断卡不是万能的,但离开它也万万不行,有些品牌机不支持,比如:DELL,HP,INTEL等等。
2、你这种挡E1代码,应该是在读取内存之前的代码,属于乱码,不知你这个板在跑到E1之前还有哪些代码?
3、你可以尝试拔掉内存,看是不是还挡E1?你还可以刷刷BIOS等……。

网友D:
老师,SMBDATA,SMBCLK阻值都是1.4K,开机的时候测电压有3.3,是不是依旧判定为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诊断卡是咱网站那份吗?

我是随便在外面小市场买的,应该不网站上那种。

网友:
恭喜又有一块修好的主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、诊断卡不是万能的,但离开它也万万不行,有些品牌机不支持,比如:DELL,HP,INTEL等等。
2、你这种 ...

谢谢。我使用的是奇冠诊断卡,奇冠代码提示是主板复位3次或者3次以上,BIOS代码就是E1。跑到E1代码之前还跑过一些代码,跑过的代码不多,太快看不准确,好像是有C1。插不插内存条都一样,都是跑到E1。BIOS我用编程器刷过,刷错版本不跑码,刷对版本只跑到E1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老师,SMBDATA,SMBCLK阻值都是1.4K,开机的时候测电压有3.3,是不是依旧判定为故障

如果你测的是二极体值达到1.4K,那是绝对不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诊断卡是咱网站那份吗?

小市场买的?多少钱入手,改天我也去看看

网友:
这真是给我等小小白看的贴子,简单明了,图文并茂,领教了。

网友E:
那是一个供电的

网友F:
学习到了,能用细铜丝飞这个线吗

网友:
黄老师帖子不错,这样故障我修过了,其实技嘉内部人员发过这样帖子,我找到过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你测的是二极体值达到1.4K,那是绝对不正常。

二极管档值达到1.4K相当于对地阻值为一千多欧姆,SMBDATA,SMBCLK系统总线数据,时钟测试点后级相当于处于开路断线状态,那就是不正常的。

网友:
太厉害了。我还要继续努力哇呀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那是一个供电的

不是,是内存槽对应SMBCLK系统总线时钟信号测试点到上拉排阻引脚之间开路断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学习到了,能用细铜丝飞这个线吗

可以用细铜丝,内存槽SMBCLK信号测试点属于小电流工作,如果是供电测试点断线的话,则不能用细铜丝飞线。

网友:
SMBDATA,SMBCLK信号测试点对地阻值在这里正常应该是一致的,测SMBCLK从内存插槽到RN16的第7脚之间开路的情况下,SMBCLK测试点电压可能也不会产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老师,SMBDATA,SMBCLK阻值都是1.4K,开机的时候测电压有3.3,是不是依旧判定为故障

SMBDATA,SMBCLK二极管档阻值都是1.4K,开机的时候测电压有3.3,在这里可能测量的是空载电压。

网友:
细心+耐心,修板子老烦了,赞一个

网友:
刚刚今天修了一个GA- P43-ES3G 通电一秒就掉 一直循环  杀串口75232 立马见效

网友:
对信号数据了解透彻,感觉LZ真的好厉害!

网友:
3代板,SPD电压常断

网友:
板子原走线太细了,经常出现类似的问题。小型化带来的后果。

网友:
小小小白来了,下个月要上笔记本了。

网友:
最近修到几个这机器,跑CE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119和120脚,238脚应该是SPD供电,我没有记错的话。

smbclk是118脚
smbdata是238脚

网友:
可以接电源的电压不

网友(2015-07-02):
C1就查SMBDATA,SMBCLK信号吗

网友:
这个点的电压是通过RN16排阻经3VDUAL 电压上拉得到的 ,SMBCLK从内存插槽到RN16的第7脚之间是开路的话,也会影响排阻本身上拉工作。

网友:
SMBDATA,SMBCLK       这两个信号   是内存118  238             这两教吗?         是3.3V吗?

网友:
不过内存好像基本上都是那SCL.SDA.SPO有问题

网友:
技术不错。就是飞线太长

网友:
2个阻值相差30几可以确定是南桥坏?

网友(2015-08-02):
阻值不对   有3.3V  电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