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传一个联想笔记本电源分位刷新程序

楼主(2015-05-28):
今天遇到一个联想Z400笔记本,用电池不能开机外接电源能进系统显示一直充电中14%,就是不能充电,找联想维修站帮解决了!发现他们用的是这个软件!几分钟就解决了!不过是全英文版的!

网友:
小白,没遇到过这问题,还不明白什么意思,这是BIOS么

网友:
激活软件?

网友A:
装电源管理启动不行么?遇到60%充不上的,

网友:
到底是软件还是BIOS哦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  下次有数了 谢谢分享

网友:
这个软件的原理是什么?操作充电管理芯片强行充电激活电池?
我到是遇到很多充来充去都是0%或者1%的,插上电还显示正在充电,但永远充不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电源管理启动不行么?遇到60%充不上的,

60%充不上,是联想的电池养护模式开启了,只充到60%就不充了。养护模式适合长期插电使用的人,可以延长电池寿命!装个电源管理软件更改下模式确实就可以了!

网友:
任何联想的机器都可以吗?还是只能这一个机器啊 !

网友:
这软件 以前没有吗 可能新机子应该 好用

网友(2022-04-29):
刷电池码片的吧

网友:
这软件干嘛用的?修复电池吗

网友:
现在电池太久不用就会这样了 要激活 麻烦

网友:
电池刷的软件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