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清华同方EM2110维修

楼主(2015-05-28):
显示器不亮,拆机测得电源板有5V,12V。确定不是电源板的问题。 以为是程序的问题,在论坛没有找到程序,淘宝找到一份。刷上还是不开机。确定不是程序的问题,觉得有可能是驱动板电路有问题。测得芯片没有3.3V供电,应该是有5V经过U201输出3.3V。但是没有找到U201这样的5脚元件,观察电路发现在电路设计有U202,可以用1117稳压器输出3.3V。如图U201和202,还有程序。

网友:
楼主这是无图 可以用好的电源板试试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没有3V电压,估计程序也写不了吧,,,

网友:
驱动板上的供电出问题了,所以查供电时除了测电源输出的,还有板上的二次转换供电。

网友A:
楼主没看到图呀,配上图就更好了...............

网友B:
楼主 ,图在哪?? 怎么看不到

网友:
不错,问题简单化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 ,图在哪?? 怎么看不到

图片全部在压缩包了  上传完了 才发现传错地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没看到图呀,配上图就更好了...............

在压缩包了   传错地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 ,图在哪?? 怎么看不到

当时传、错了 现在怎么重新传上图片呢

网友:
在淘宝找程序,刷机之前怎不彻底检查一下各供电情况啊?